40M的示波器测主板时钟,是用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2008-02-02):
40M的
示波器
测主板时钟,是用交流,还是直流,小弟不会啊?大虾门直点以下,
还有怎么看波形正常不正常啊???????????????
示波器

网友:
1=TF 是交流
:D :D

网友:
多切换一下开关试试,实践中出真理。。。。。

网友:
一般打到DC档,这时可以同时看到直流偏置和交流脉冲;AC档只能看到交流脉冲。
波形正常与否有三点:幅度、频率(即时间)、形(前沿、后沿、波峰波谷等),至于何种波形是正常的,你找块正常的主板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