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达硕电源维修办法

楼主(2008-02-02):
求达硕电源维修办法,
我朋友要我帮忙修几个电源,原因是因三相电短路引起电源过电压损坏电源,电源是达硕ATX308WBP4电源,请问,这种原因引起电源损坏原件有哪些,维修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另外,请问电源里的启动电阻在 那,.望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自己网吧发电因为地线断路,烧坏过10个达硕电源,具体型号不知道,都是mj13007烧坏,

网友:
主要是市电整流电路被烧了.运气差一点的可能一次振荡部分也烧了吧,但这种情况一般都很好修.烧的元件都很明显.

网友:
这种电源常坏494,功率管和的它的b极小电阻,电解电容全部坏,494输出的放大三极管。

网友:
慢慢查就好         估计是振荡部分

网友:
谁有这个电源的电路图,另外,请教5V启动电阻在那里,望赐教

网友(2008-05-09):
你先找个电源出来   说哈具体故障  不然连思路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