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暄8500GT极光钻石增强版显卡大量花屏

楼主(2008-02-02):
问题是这样的,07年8月底装的机器,显卡为铭暄8500GT极光钻石增强版,使用4月后大批出现故障,故障表现为开机自检就开始花屏,更换花屏的显卡到华硕K8N4-E主板和顶星P31D主板上故障依旧!
但是有的时候显卡会不花有的时候开机自检就开始花到进入桌面一直花。
求达人指点下该问题要如何解决·!

网友:
增强版大多数是超频来使用,设计用料上不去的话一般来讲比较容易出现花屏问题。

网友:
降频使用把,把显卡bios改了.

网友:
如果降频或bios改了也不行的话,也可能是BGA虚焊,或部分显存坏,或电容容量变小,或供电管性能变差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