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一批主板不亮

楼主(2008-02-02):
求网吧一批钻石NF4-ULTRA主板,都是报C1,修了好多次故障依旧,请问这可能是哪的问题呢?现在主板有一部分还没有声音?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声音好像是南桥吧,我也说不好,我是菜鸟
:) :) :)

网友:
我更是菜鸟了,没声音会不会是声卡的问题!?

网友:
c1一般是内存故障,如果内存本身无问题,则有可能是主板上内存相关电路故障。
具体还不太清楚。我们公司一般都是用橡皮擦擦内存金手指,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如果是单芯片.那有可能是单芯片有问题了.因为声卡是由单芯片提供时钟的.

楼主可以加焊试试.

网友:
C1故障一般都是内存的工作条件不足或者内存本身损坏引起的,这个问题楼主可以到新手区去看看十三写的关于内存工作条件的帖子,声卡无声的原因就比较多了,接口、线路、供电、如果有功放电路这个也可能的、声卡驱动、芯片本身以及芯片周围的小贴片都能引起无声,这个问题楼主也可以到新手区去看看十三的有个帖子(我以前看到过)

网友:
c1是不过内存啊,先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上的好多不像是搞维修的吧.C1查内存工作条件.没声音一样查工作条件.最起码你说下你查了哪些信号电压,要不别人什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