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 强制触发也不POST.

楼主(2008-02-02):
SONY的板子, 量SB旁的小电容时, 突然走到D3, 再碰一下, 又走了一步到E1, 就响了三声, (我放内存了), 然后再怎么碰也不走了. 换过I/O了. 还是一样. 我没有
示波器
. SB的晶振两端电压分别是0.1V和0.2V.
各位老师, 我下一步该怎么查?
不触发

网友:
换晶振嘛
连谐振电容一起
典型的晶振坏

网友:
SB的晶振两端电压分别是0.1V和0.2V,典型的不正常吗,换下再试

网友:
晶振电压0.2V的见过很多都是正常的!@但是0.1V就确实太低了,按上面的先排除晶振以及相连的电阻和电容的问题!

网友:
换32.768的惊震和震协电容.不行的话补焊南桥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谢谢各位指点. 我去换.

网友:
我换了晶振和晶振的电容, 电阻
还是那样. 又换了南桥. 也没变化.
上面没说清楚: 我是用镊子把PS-ON(绿线)接地,强制触发时, 点的小电阻(106), 它才走了两步.
下面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可能就得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