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保存检测结果分析,求各位老师和朋友帮助

楼主(2008-02-02):
我的电脑用下面的软件检测到了错误,由于本人是初次学习维修电脑。还有很多东西不明白,希望老师和朋友帮忙解决问题,出现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和方法 谢谢!我把我的检测资料传上,供大家参考!

网友:
内存检测在视窗环境下检测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如果楼主的内存是DDR1或者SDR的话,可以去下载RST在刚启动计算机的情况下检测,DDR2好象目前还没有什么有效的D版检测软件

网友:
我的是DDR1的。问题是现在检测出现,#2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怎么处理。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

网友:
请问RST有几种软件吗?有的是硬盘,还有什么吗?用什么样的好用点,希望朋友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硬盘、光盘都一样,看你自己觉得哪种方便就用哪种撒,我开始都说过了在视窗环境里检测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2可能只有设计那个软件的人知道什么意思吧。

网友:
我要认真学习,。。。。

网友:
一直想不通的是能进WINDOWS了,内存还有问题?能点亮的用RST测试最好不过了,最头疼的是点不亮,或者是用好的都带不亮.

网友:
点不亮的就需要用专用的检测仪了

网友:
系统应该测不准的吧,最好用dos的rst试下

网友:
应该在dos下测试。。。。。。。。。。。。

网友:
下载RST软件检测,有光盘版的,有软盘版的,现在软驱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