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2003(845,ICH2)主板报03

楼主(2008-02-02):
我有一块GA-8IR2003(845,ICH2)主板,内存上面的2级管(D31)被烧没了,内存旁边的一个管子也烧了,FA0243三级管.请问用什么可以代用啊?不知道APM3055L和9916H可以替用啊?
主板

网友:
我看过主板维修书
书上说场管代换只要沟道一样都可以
主办肠管80%是一样的
平常我也是这么做的没出过问题
应该可以

网友:
你换的不够彻底,要把那二个二级管.一个3055 还有一个小三级管.还有一个排阻都换掉才能把这个问题修好.

网友:
对了,那个二级管和锡焊在一起底座上的金属都被烧没了,那块位置只剩下塑料的基板了,根本不沾锡啊,这可怎么办啊?

网友:
这还不简单
先把二极接好,在用棒棒胶粘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