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80G PATA MHHDD 扫描 全盘 " S"

楼主(2008-02-02):
在一次 死机 重启后,硬盘 出现故障, 用 MHDD 扫描 全盘 是 "S" ,
LFORMAT 不让 低格
硬盘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用PC3000格式化后完全正常

网友:
谢 谢 啦 ! 免 卡 的 能 用 吗 ?

网友:
得用带卡的PC3000,呵呵

网友:
这是的WD通病
有PC3000的话,
上3K清除SMART LOG和SMART--------重建译码表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行的话 用MHDD的ERASE搽一遍就好
只是这样数据没有啦!

网友:
谢谢 大家 ,我试一下 没有 带 卡 的 3000 只有 用 MHDD的ERASE 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搞啊,我的盘到现在也没修好啊

网友:
固件没问题的情形下, 你先清除一下g表, 重建译码表 , 全盘低格试试

网友:
這種問題是如何導致的呢?
具體有解決的方法否??

网友:
可以进pc3000里面格式化一下就正常啦,我就碰到过

网友(2008-04-01):
先清SMART ,SMART.LOG 在重见译码表,.,若不行在用PC3000低格一下.在不行做自校验一下.不行做砍头.,.在不行就仍了吧.

网友:
重建译码表
内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