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D845EPI/845GVRS内存供电

楼主(2008-02-02):
这板子内存供电八脚烧坏,不清楚什么型号,可以用什么代用?

网友:
一共三个八角芯片,按距SB远近依次型号为:407H、LM358、407H

网友:
看来只能在INTEL原装板上找才行,其他的没有代换好的先例!呵呵~

网友:
一般的主板控制内存供电八脚        可以代换啊~~我用华擎的就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