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清闲在发个航嘉电源的通病维修方法

楼主(2008-02-02):
前几天收了好几块航嘉静音电源,当时用镊子短接,测试各个电压都正常,等过几天装机器,上到机器里边,居然不开机,我晕倒,换个别的垃圾电源都开机,这几块都不开机,没有办法拆吧,短路能开机,电压测试都正常,上负载不开,看来是启动部分有电容漏电,拆看一看,和电源绿线相连的一个10V1000uf的电容鼓起,换上在上机测试OK,这几个电源都是一个毛,估计是是通病把。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因为+5VSB(紫线)这个电压是计算机主板的待机电压,只要电源通电后该电压一直存在,工作时间很长,因此比其他电容更容易损坏!
测试方法很简单,没有插入主板时测试紫线,该电压为+5V,插入主板后电压显著下降!
该电容容量不足可能引起状况如下:
1.按开关没有反应,主板+5VSB指示灯能亮,但亮度不够
2.刚通电时按开关无反应,等一段时间后再按开关却可以开机.
3.能正常开机,但是开机后MOUSE和KEYBOARD使用不正常,或者不能正常使用!
4.能开机,键盘和鼠标都能正常工作,但是部分USB设备工作不正常,如移动硬盘等对电流要求比较大的移动设备!

这种电源的通病是5VSB的输入出滤波电容10V/1000UF 或者10V/1500,漏液或者容量下降,可以用耐压更高的16V/1500电容或者质量更好的电容进行替换.

网友:
很多电源都是这样,这是一个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也不难。

网友:
学维修从换电容开始,电容坏的最容易修.

网友(2008-03-31):
在明白了电源的工作原理以后修的话,如果不懒的话呢,因该可以修好的如果不计成本的话。。

网友:
长城ATX-300S风扇一转即停检修一例

长城ATX-300S坏,拆下短接PS-ON(绿线)到地,风扇微微转动一下,用表量+5VSB正常,P。G(灰线)0V,其他电压全无,最初怀疑整流二极管或其他零件损坏导致电源保护,花了很长的时间也没解决,最后把300V滤波电容(330UF200V)拆下发现有一个没容量,并联的100K电阻也断,电容 的外观正常看不出坏,将以上零件换新,正常,把坏电容拆开发现电容脚连接电容芯铝条锈断,我遇到几个长城电源都是这样,有这样故障的不妨先查这个电容。

网友:
电容质量不好,耐压太低了吧!!!

网友:
学习了,希望坛子里的兄弟们多多的发实例,对于我们这种没有电子基础的维修新人来说无遗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在修主板的实践中学到了不少的电子基础)呵呵

网友(2008-07-29):
我用的时航嘉冷静王钻石版1.3的电源,+5VSB的电压只有4.3V,短接绿色和地线,其他电压正常,看不到有明显的烧坏现象,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