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X266主板问题 郁闷中

楼主(2008-02-02):
自己的P4X266主板 杂牌的 昨天晚上关机还正常 今天早上来了就点不亮了 用检测卡检测 跑C1-00-C1-00就不动了 测了各路(CPU。NQ。BQ)供电都正常 内存换过了 高手帮帮我 谢谢

网友:
此主板百分之九十是CPU座问题.百分之十BIOS.你的应该是CPU座.打开调正针孔位置就好了. :)

网友:
那轻松啊
杂牌的CPU座子一般都不是BGA的
杂牌的座虚汗我倒是没见过
就是内存不过的问题嘛
按内存不过来维修就是啦

网友:
刚刚换过IO没有效果 郁闷 内存个个供电都正常 我拿了一块别的主板和他比较过了
BIOS ?谁给我发一个杂牌的BIOS啊 我刷一下试一试zhaotongyan@126.com
谢谢

网友:
我说的是针孔.不是虚焊...请理解.真正的意思.
P4X 266 我知道的有三个板本.你要的是哪个板本呢? 请看一下板本号.

网友:
BIOS:w49f002up12n南桥:VT8233
谢谢 楼上

网友:
再一个我这个CPU底座是BGA的 大板子

网友:
bios 给你发了你看看对不对吧...还有.你把CPU的上面的卡拿下来.在把CPU强卡上.看看能不能跑码.用你最初的BIOS.看看.

网友:
你清下cmos看看呢,内存电路仔细测了吗?

网友:
都不知道你的内存供电到底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