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7,F级

楼主(2008-02-02):
得一块ST340014A  3.06  SN,5JX8PQST  43 47 报错   备固件时VEN出错 T级N2,,22做自效(做起睡去了,呵呵) 由于 近来电不稳可能中图断了电(在02步以后) 第二天看F级了 用数据库里的LDR 从F级跑 大哟2小时左右 在4E停 看AGE=4F  可断电后又回到F级了
  操作那里不对? 此盘还有救没 请各位大虾 帮助。。  F级 跑 的LDR 要专用的吗? 我用的是 2。40 的PC3000。。。

网友:
常说的43/47错误,固件区有坏道,可以尝试02校准解决,但过程中尽量不要断电,最好直接用独立电源进行!
对于显示 “ERR 43 ERR 47”报错(ERR 43 ERR 47报错能够自动停止),
可以尝试下面的维修方法!
1)进入T>敲入T2,然后开始执行,等待完毕.至此修复结束.
2)进入T>敲入N2,,22当执行后20分钟左右,停止(CTRL+C),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修复一部分,以上两种方法修复完毕后,必须执行"N50,,22"

另外一般此类盘的原始固件都有一定的问题!
用WINHEX打开看看头信息是否完整,可以找SN号前4位一样的固件来做F级维修!

跑到4F一般认为叫校准流程中有过程被跳过了,E4E里应该可以看到被跳过的流程!尝试更换固件重新做~ 如果不行就砍头后再做~
可以从4F直接N50,,22跳回50后回写固件看看~

网友:
报43,47的应该先用T2做,不行再N2(这个时候很容易进F),在F级的时候做完了直接回50回写ATA,如果不行就砍头,不过你这个是单头盘只有再换固件或者仍,对了有时候换片板很容易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