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分区问题!

楼主(2008-02-02):
朋友一台七喜品牌电脑,型号:喜悦800D!硬盘为:SAMSUNG SP0802N  80G

想重新分区,试过目前几乎所有能找到的分区工具,都不能重新分区。只显示电脑拿来时候默认分区!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老问题了,找老贴看看

网友:
2种情况
1:有还原精灵之内的。
2:只读盘了。

网友:
全盘写零  把硬盘全盘清了就可以了

网友:
用WinHex把硬盘的第一个扇区的数据清0后(这一招是解决还原精灵这样的软件),看问题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的话那就是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
以前的贴大把你想要的,我的问题就没有找到.

网友:
用过DM\MHDD\LFORMAT\DISKMAN\PQMAGIC............
都没有用........
望高手指教!!!!
挂在XP下可以删文件,但格式化后有还原了!!!!真是怪了!!!

网友:
上述故障:硬盘是没问题,是软件问题,分区被软件锁了,你可试试先清零。大都这样的问题都可解决

网友(2008-10-14):
顶一楼的!!!靠!!!真笨!!以后不要买这种电脑和硬盘。我买的给你的一样(三星硬盘)气死我了。我把它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