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保存死机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8-02-02):
各位老师,我有两个板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一块是865的,一块是ATIX300的主板,故障都是进BISO设置完成后保存时死机。。再重启时设置的项目已经起了做用。。。而且板子用着也不会死机。。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只要是保存是一选Y就不动了。。

网友:
请刷一下BIOS,应该能好,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主板就是这样设计的,没有问题,在CMOS中设置以后,点保存项后按Y,CTRL+ALT+DEL或按RESET重启就保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太在意过,我记得之前好像没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