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地址线和控制线

楼主(2008-02-02):
cpu的32位地址线和控制线,假负载上的,二极体数值要相差大于几,北桥就不良了?数值有相差是不是北桥不好了?

网友:
我测量过正常的应该不差3。坏的差别就大了,有的是0有的是其他的数据。

网友:
cpu假负载上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对地阻值要一致相差不到2%吧,不过假负载上的地址线那一块即包括CPU地址线还有到南桥的一部分控制线

网友:
一般可以测出两组阻值,相差不超过3欧,如果表不好的话可以超过五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