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修用的U选购啊

楼主(2008-02-02):
478的U买什么型号的好
462的U买什么型号的好
775的U买什么型号的好

网友:
有经验的老大们帮忙啊呵呵
谢谢你们帮我啊

网友:
好像没有维修的人专门去买这种东西的。

网友:
谢谢老大的回复
老大但是主板维修过后没有U测试怎么办啊
客户的U又不能放我这里啊

网友:
都是收来的,有好用的就留下测试。

网友:
老大我的意思是
我刚刚起步啊我就是想收3种不同接口的以后给测试维修的主板用的啊

网友:
不能让我的帖子沉入大海啊
朋友们帮忙推荐一下啊

网友:
如果实在要买的话,就尽量买便宜点的撒,比如:478的就用赛阳1.7G,462的用毒龙800,775搞个赛阳D的775脚的,好象775的要找2个,1个2G或者以下的,1个2G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