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电源的IC是200d6请问谁有他的PDF?

楼主(2008-02-02):
谁有电源的IC是200d6请问谁有他的PDF?
电源

网友:
他是ACER AL511S液晶显示器的电源IC 或者谁有它的电源图纸?

网友:
power demand diminishes, the IC automatically enters the skip cycle ...... 200D6. SOIC−8. 2500 Units /Reel. NCP1200D60R2G. 200D6. SOIC−8. (Pb−Free)
用下面网址下载。
http://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NCP1200-D.PDF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NCP1200D60R2G.html
[
]

网友:
看到了,但是我还是想要ACER al511s的电源图纸

网友:
200D6的电源图纸不是很好找.如果电路上有元件烧的不知大小和型号的话.只有找用了相同电源IC的液晶参考一下了.

网友:
搞维修特别是作坊维修首先要记住图纸这个东西不是想要就会有的,只有自己积累经验,根据相应的电路原理和自己的实践经验去解决问题才是正道。如果维修中离不开图纸那就所能修的东西为数不多,也不可能开店做生意。如果你是业余爱好,得到图纸的机会更少。

网友(2008-08-11):
我这儿有用这个芯片的开关电源一大批,5V 2A的,可以改为3~12V电压输出(只需换一个电阻)需要联系我TEL:13922763190,E-MAIL:VVV2005@126.COM,QQ: 409283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