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核动力K8-300P问题

楼主(2008-02-02):
鑫谷核动力K8-300P问题

电源为鑫谷核动力K8-300P,型号为SG-390ATX-FL(K),SN:SG025601641。
此电源一电阻烧毁,无法看清电路板上的元器件标识,在D30的傍边C23和飞线中间有颗1/8的电阻,不知道是多少欧姆的,谁帮下忙,告诉在下不甚感激

网友:
另:经查看电路发现是PWM脉冲调制芯片az7500bp的12脚引出的,通过电阻到一个50v\47uF电容后接地,初步判断是由于风扇负荷过重导致烧毁电阻的。由494+339的电路和这电源的电路还是有区别的,无法借来参考并确认,还望高手指点~(买个电源是花不了多少钱,但那不是一回事,我只是想弄懂而已)

网友:
7500和494应该是一样的,可以互换,你参考下494的电路可以找到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