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20G硬盘启动自检容量不对。

楼主(2008-02-02):
请教一下大家。。。

我有两块迈拓20G的硬盘,
CT:    245C801H2MA5GV
P/N    234042-001
Mfg Date:  31AUG2001         2B020H1110632
C 266     ER

MODEL : 2B020H1
HDA:      11A
OCBA:    06A
UNIQUE:  32A
CODE:     WAH21PB0

CYLINDERS:   16383
HEADS:          16
SECTORS:       63
LBA:              39102336

症状是这样的,启动自检时,看到容量提示是4200多MB,进入CMOS重新扫描,认出来是20G,选择保存后重新启动,看自检窗口,还是4G多。。。。

但是进入系统正常,查看各分区总和也是20G。。

这会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你的板没有问题吧?????
换别的机器看下怎么样 ~~~~!!!

网友:
换过板子了。。还是这样。。。而且是有两块硬盘提示这样的错误。。。

我想请问各位,如果是硬盘,可能是什么情况造成这样?

如果是主板,是哪里出的什么问题导致这样的结果??

学习中。。。

网友:
有点奇怪哟。你看看数据线有问题没?或者换套平台试。不行就用3000重编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