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识别显示器升压型和降压型二次电源?

楼主(2008-02-02):
怎样识别显示器升压型和降压型二次电源?
显示器

网友:
看一次电源电压加到二次电源调整哪个极,S极为降压型,D极为升压.(声明不是绝对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升压肯定是低电压变成高电压.一般是以50V电源电压为基础进行升压.降压是高电压变为低电压.一般是以200V电源电压为基础进行降压.

网友:
把50多伏升成100多伏就是升压啦

网友:
二次升压和二次降压的区别,,,一个是输入50V到80V,一个是180V到220V,,。一个是并联接入一个是串联接入。

网友:
一般二次电源开关管是N沟道的是升压型如IFR630,P沟道的为降压型如IFR9630,

网友:
大家说的都非常对!根据二次电源的场管类型可以判断,N升P降;也可以根据二次电源的供电电压,40-50的是长,180-210的是降;也可以根据二次电源续流二极管的位置。总之,把原理搞清楚了,一看就明白。

网友:
识别的方法很多呀 不过这个也不能识别的话 那还是先学习学习再动手维修吧 要不然不但修不好机器 可能还会把故障搞大的
一次电源B+为50多伏的 为升压的 B+为180---220V的 为降压的
用P沟道的管 那是降压的 用N…………………是升压的(不完全正确 但一般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