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 Stor 15G硬盘一故障

楼主(2008-02-02):
我有一块EXCEL STOR 15G的硬盘,刚开机硬盘启动,进入BIOS自检能认硬盘.退出BIOS重起结果不认硬盘了,再进入BIOS自检也检不到了.停机10分钟后再开机进入BIOS自检又能认硬盘,但又重复上述现象.估计应是某个元件热稳定不好.可是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硬盘修理,有没有这种硬盘的资料,不知道从何下手,哪位老师能帮我分析分析指导我从何处下手及提供个图纸或资料?谢谢.

网友:
看下电路板是不是接触不好!另外换条IDE线看下!

网友:
我用放大镜察看了线路板没发现虚焊的可以地方,也在不同的机子上试过,故障一样.线路板上主要有五大块IC:1.AIC-5464P;2.88C4220-TBC;3.IS41C16256-35T;4.M29B102BB;5.TLS2270.

网友:
那位老师能告诉我88C4220-TBC集成块是电源控制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