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3触发怪问题

楼主(2008-02-02):
翔升 NF3 250N
主板加电可以触发,进系统全正常。关机后就不能触发。要断一下电才可以触发。每次都要这样。

IO,25M和32.768晶震,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真晕,难道桥有问题?

网友:
考虑换电源先。也要看看板上的电容还好着没有!

网友:
电源换过了,电容没有异常,板还有95新,最基本的早排除过了。

网友(2008-05-15):
今天修块致铭主板也是NF3的,和楼主说的故障一样,楼主你修好了吗

网友:
内存供电部分,会同时使用+5VSB和红色5V的电压,除此外,就是IO、SB同时使用这两个电压,如果I/O和SB正常的话,问题就出在内存供电上了,内存供电的+5VSB和红色5V的切换是通过南桥控制的,你的这个故障现象,应该是内存供电部分有元件损坏,导致5VSB的电压串到了5V上,从而使5VSB的电流不足,导致无法开机的,从电压上也可以看的出,电源里输出的5VSB,到了主板上的为4.8V,电压被拉低了,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变低的,即使会,也是一点点,很小的

转 心照不宣!!

网友:
大概是那快板关机不彻底,有些信号没有回到初始状态,这种必须要有时序图一步一步追,盲目乱换肯定不行,因为任何信号都可能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