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到底适合还是不适合接假负载?

楼主(2008-02-02):
显示器到底适合还是不适合接假负载?怎么接,我已经问过,但是还不明白。

在二次电源之后,即通向高压包的一只滤波电容两端,可得先将行包绕组(相连的一端)断开哟。15寸及以下接40W灯泡,17寸以上接60灯泡,也可接相应的电阻作为负载。
按照此方法接假负载后,应该会导致二次电源无反馈而大幅度升高的!请问:是这样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
显示器行电压假负载的最佳位置我认为还是应该接在行管C极处.有些显示器接在高压包供电绕组前会将行中心电容冲爆.个别显示器高压部分没有工作能升压.这时升压能达到200V左右.从灯泡亮度可以看出.大部分显示器还是需要行脉冲才能升压.

网友:
2楼3楼都分析得很好了。。。我个人认为修显示器没有必要接灯泡,不是说适合不适合接的,要接怎么不可以啊,可以接啊。。但是我修一贯是不接的。修电视机的时候是一定要接。
说升压型的吧,50V空载电源不会挂的。电视机要挂。,降压型的空载电源也不会挂的,唯一这个就是怕降压电路出问题引起B+电压过高,有些人会在这里串一个灯泡。但是我没有做过,一般修到降压电路问题,安全起见就都检查妥当一片吧,因为你带灯泡不能真正反应出问题,有些机器反馈不同,你接个灯泡它的B+电压是200V的,其实呢,接上行工作确实正常的,碰 到这样的你带个灯泡非要修到正常电压不修死你?

网友:
不能接人假负载完全没有用,譬如升压型,可以从负载灯管的亮度变化,来判断二次电源是否正常工作。40-50V的升压型二次电源,正常情况下(不是绝对),先灯泡微(40-50V),1-2S后稍亮(检测判断),再转为非常亮或者比较亮(根据电路结构了)。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开机灯管就非常亮,二次电源有问题。

网友:
假负载不但能使我们判断二次电源问题更加方便.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检验电源带负载的能力.

网友:
我刚刚修了台TCL  MF712 行管击穿  我想看看电源是否正常.在2次电源处接了60W灯泡  开始是+B电压    ,几秒后到180V+ 现在看来2次电源基本是正常的...

网友:
修CRT还是机械表的好

网友:
原来是这样,看来我以前的思路是完全错误的。我也加了个假负载,电压达到220,是正常的,明天再去修修看。

网友A:
我修显示器  很少接假负载
另外说的人说机械表好  有的说数字表好  其实用习惯了都一样
我以前用机械表 刚用数字表时很不习惯  现在用习惯了数字的  用起机械的还不习惯了呢

但维修人手中  最好两种都要有  当进行电流监控时  用机械表方便

网友(2008-03-04):
接不接负这是个人的一个维修方法,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显示器  很少接假负载
另外说的人说机械表好  有的说数字表好  其实用习惯了都一样
我以前用机械表 刚用数字表时很不习惯  现在用习惯了数字的  用起机械的还不习惯了呢

但维修人手中  最好两种都要 ...

我基本上是用数字表, 我的表是胜利9808+, 用几年拉 感觉挺好的.

网友:
多谢6楼!我正在学修显示器!正想知到这个方法!

网友:
我还是想再说两句!如说修电视!有些机型是不能接假负载的!不信你可以找台松下的2188试下(我记不清那型号,如不是就是3RQ)但我个人认为还是6楼那样才实际!

网友:
我认为:
1、对于CRT显示器来说,接负载只是用来检修开关电源部分(也就是说,当断开行供电电感后,+B电压不正常,参考值一般为55V吧),这时可在+B滤波电容接灯泡来直观安全方便的检修开关电源部分的故障),个别特殊机器可不接,我一般都是接100W灯泡。
2、如果是二次电源(B+电源)的故障只有仔细分析检查了,一般不能接假负载(或者说接负载不安全不合理),事实上对于占90%的升压型二次电源来说,如果故障真的在这一部分,又何需接假负载来检修。

网友:
显示器一般不必接假负载,我们老师说了,我坚信。

网友:
接假负载要看你想检测什么?想判断什么?如果是检测电源能不能带负载,肯定是可以的。如果是检测二次升压电路是否正常?这就要看你的经验了,接上假负载后如果判断了。

网友:
我修显示器从来没接过灯炮!!!
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关键是你用得来不?我反正是用不来,故不想接,也接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