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0不能分区

楼主(2008-02-02):
西数WD800不能分区,用MHDD测没有坏区就是分区后不保存分区信息,启起又变回没分一样.
S/N:WCAM96409840
MDL:WD800BB-22JHC0
DCM:HSBHYTJAH
请求帮助.

网友:
低格试下看怎么样!!!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请大家补充.呵呵~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先全盘写零, 然后在分区试下

网友:
悠澜客见到你好开心 我用过dm的低格不能用,只用了清零.清零就可以用.可是清完零后也是一样.头痛.

网友:
这里的资料我也查过可是查不到和我相关的,请大家给个点子.

网友:
有还原功能~~~~~~~~~~

网友:
dm有还原功能?我在网查,没找到请指教.

网友:
你的问题没遇过, 建议先用pc3000检查一下固件好坏, 有坏先修复好固件, 再来清零 分区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个硬盘这样子,里面有一些文件无论怎么低格也无法清除,不过可以分区。到用到复制时第一个文件可以,第2个提示出错。现在也无法解决

网友:
头坏了。或者电路板坏了,用3000做下磁头测试。

网友:
我用diskgen 时提示:0号分区引导标志非法,我用diskgen做从新引导信息后启动硬盘,dos提示我的硬盘有病毒.真是头都晕了,我现在无pc3000也没有电路板只放着有的时候再修.多谢大家给我的帮助.

网友:
一般分区数据不能保存情况,先用thdd或mhdd扫描一下看零磁道有没有坏,零磁道坏那就用thdd修复。别的你没pc3000的话就搞不下去了

网友(2008-03-04):
问题以解决了,今天无意中用了一张电脑公司版的光盘一个从写分区表的软件就搞店。
我不明我以上用了好多出名的分区软件都不可以解决问,给一个我未用过的软件修好。

网友:
我曾经在本论坛也问过同样的问题是WD20G的~~我还刷过固件呢~刷完重分区格式化~还故意断过几次电都没问题~~可一加个启动文件用硬盘启动~又变回原样

网友:
本人是干电脑维修的,有一天客户的清华同方的机器应,硬盘是80G的三星的,一开始想重新装系统,装完还是和没有装的时候一样,后来我有重新分区,还是一样,低格,清零全用了,都是一样。请高手指点!!!!!????? :'(

网友:
哦,这样吖.

主板应该带了还原软件吖..试一下按 ctrl+enter 或者是F4  还有是F9  看能不能把它按出来..
其它的800G分区.我想应该用一个64位的xp开机启动..然后主板也有是可以支持64位系统的.然后接上硬盘用xp64位系统盘开机引导分区..试试这样看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这个论坛都见过联想电脑也是清除不到系统的贴子也有说到如何清理。你要查一下

网友:
在PC3000里用FORMAT格式化一次.在清G.P 表,清SMART 在译码表在生一次,看看有没有效果......不行做自校验..... :lol :lol :lol

网友:
检查模块有无坏
在清G(不要清P)
清SMART
重建译码表
WD专业模块内格一次

网友(2009-08-25):
好象直接用DEBUG,破解一下逻辑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