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盘问题

楼主(2008-02-02):
迈拓盘原来有一些坏道.我用MHDD修复.挂机一晚上早上起来死机,重启再检,盘都是变:!:号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是如何修复的?ERASE???用了几年的MHDD了没出过这个问题的!
全是!!!!!的话看下固件,重建下译码表看看!

网友:
我就是用ERASE修的,我修修道都是这样修的也修好了不少,这个问题还是头一次见到.早上起来死机再检就是这样了 如果是固件问题的话我也没办法了没工具

网友:
这是乱用MHDD修硬盘的后果,MHDD修MT盘经常会把G表修坏.
正确的办法是先用PC3000备份出固件,然后用MHDD扫描坏道的情况,在少量坏道的情况下才用MHDD修复,发现大量坏道或是有规律坏道还用MHDD来修不把硬盘修坏才怪.

网友:
前几楼的回答让我收益匪浅哦,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