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的示波器测主板时钟

楼主(2008-02-02):
40M的示波器测主板时钟,是用交流,还是直流,小弟不会啊?大虾门直点以下,
还有怎么看波形正常不正常啊???????????????

网友:
我都是用DC来测的,看有没有正弦波~~~~~~~~就像这样的!呵呵!

网友:
怎么看正弦波正常不正常啊

怎么看正弦波正常不正常啊::::::::::::::::::::::::::::::::::::::

网友:
### 40M的示波器测主板时钟,是用交流,还是直流 ###

有这样分吗 ?

网友:
我测时一般用DC,40M的,只能测个PCI时钟与电压波形

网友:
请高手讲一讲示波器在检修中的应用技巧与方法

网友:
主板上大多数只要看到有波形就可以了。只有电源部分可能要考虑波形是否正常。至于什么样的波形正常你可以通过正常板子去比较。各人的示波器性能不同别人也很难给你说。你想等是等不到的,即使等到也不适合你。

网友:
我用AC

我用AC测量  你们用DC  难道我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