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重起故障

楼主(2008-02-02):
  一台组装机,以前用的一直都很好,华硕810主板,CPU900M,128内存,希捷40G硬盘,普通电源250W,开机可点亮,但一进系统就重起,首先更换电源,客户买来一个达硕电源,标称300W,换上后,还是依旧,我把带来的内存,硬盘一个一个的换,当用一个20G的硬盘换上时,故障消失,但换下来的硬盘在别的机上长时间使用正常,这台机子的故障真的解决了吗?

网友:
依你的描述应该是系统不兼容的问题~前提是硬盘确定是好的!!!

网友:
试一下在你那块810华硕的主板上重做系统啊。

网友:
这个的确是个奇怪的问题,如果客户用得没有问题,那应该是兼容问题引起的。

网友:
换一个质量好得电源(额定250W)

网友:
查供电回路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啊
特别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