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mos不能保存,断电重启CMOS复位★★★★★★

楼主(2008-02-02):
最近得一块主板是华硕P4B533,一切使用正常,但是就是CMOS不能保存,无论你怎么调整,断开电源后(把电源插座拔掉)再重新开机的话,CMOS又复位,换电池无用,看来是主板的问题,有哪位朋友知道,请赐都,不慎感激!!!!!
华硕

网友:
既然换过电池,给你如下意见:
1 电池座接触是否良好
2 把CMOS电路跑通,注意中间经过的R,C和D,测量有没有坏的
3 考虑更换IO芯片

网友:
电池座接触不良多些,用东西把电池座金属片的正极和负极撬一下,使其接触良好。

网友:
电池座虚或氧化, 这种情况越老的主板越容易发生.

网友:
已换电池座,接触确认良好,明天试试,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