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08-02-02):
40M的
示波器
测主板时钟,是用交流,还是直流,小弟不会啊?大虾门直点以下,
还有怎么看波形正常不正常啊???????????????
示波器

网友:
直流,至于波形是否正常,建议你看到高中的物理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飞翔,书中96页里说是“一般选择交流方式心观测信号波形”,是不是不同测试点选择耦合方式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