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变色怎么修

楼主(2008-02-03):
显卡变色有多种原因么,一般是哪种啊?

网友:
显存颗粒 和主控 或者显卡后面掉电容 电阻 都有可能

网友:
多是三色电阻出问题了,其次是BGA有问题

网友: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修不来主板 -10 灌水

网友:
学习中,请楼上的说的再清楚些

网友:
我这有两块440-8X的基本上是GPU芯片短路缺色

网友:
基本上我遇到的是显存颗粒有问题的比较多, 但也有组件虚焊也会造成.

网友:
显存颗粒和主控或者显卡后面电容老化.三色电阻.都有可能.或者说.是显视器的问题.

网友:
加个独立显卡吧。。。。。。。。

那个主板带独立显卡吗?
有的话 加个独立显卡 。。

网友:
看看三基色连的那个电感,很容易坏。

网友:
下掉保护电路量对地电阻 有短路为主芯片坏

网友(2008-04-28):
多是三色电阻出问题了,其次是BGA有问题......

网友:
昨天刚搞了一块色彩偏黄的显卡,查来查去是VGA头B脚脱焊了。

网友:
...........................一般先 直接测量 显卡头子 的 红绿蓝  的对地阻止.
   如果短路. 就差 下线 的连接电感. .把电感 摘掉 ..  直接 测量 下半部分恴  阻止.
    如果还短路. . 多为 GPU 坏.

网友:
多是三色电阻出问题了,看看是不是常规错误,显示器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