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CRT, 启动较怪, 左边有段竖直隐暗黑带

楼主(2008-02-03):
冷启动时显示器绿灯亮 ,但无高压 ,按面板上显示器电源开关也没反映 ,不停的按 ,只到它有反映为止 ,方听见高压启动的声音, 但显示器调亮时会发现左测有一条约占屏幕一半的隐隐的黑带 ?至此启动才正常,但一旦停机一段时间再启动 ,上述故障依旧,请问是何故障?
显示器

网友:
主电源工作控制方式是哪种的,直接控制220V还是通过CPU控制电压输出的?应该是后者吧.1,按键有问题.2,排除按键问题开机测电源各路输出是否正常.
左侧有黑带阻尼管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回答!电源控制方式是CPU控制的 ;另外我以前因为讨厌机箱带电,所以将显示器电源部分热地与冷地之间的3个电容全拆除了,不知道这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你有测量参数吗?你的整机工作电压正常吗?你的微处理电路正常吗?拆掉热地和冷地间的电容肯定会有影响.打雷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网友(2008-05-04):
此故障我遇见过,主要表现为显示器启动很慢,且左侧伴有隐黑带,我的是电源部分一1000UF的电解电容容量不够所至;可用如下方法判断:冷启动时将板子抽出来点,然后用吹风(调高温度)对着电解电容的位置吹,当吹到故障电容区域时,会明显加快启动速度!此时,可逐一拆下该区域内电解电容,用替代法很容易试出故障元件,更换完电容后,一切故障消失
[
]

网友:
不能正常启动 看看按键
右边有 黑带 1 阻尼管 有问题 2 80V 供电330UF 那个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