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LD533的板的问题:用RST扫描内存,总是出错(内存是 ...
GA-8LD533的板的问题:用RST扫描内存,总是出错(内存是好)

楼主(2008-02-03):
GA-8LD533的板的问题:用RST扫描内存,总是出错(内存是好)不会传图。就是在RST的第二项Address Line有报警在下面224-248M出现了一排数字和字母,内存可以肯定是没有问题,试了好几条内存了,请高手帮忙看看
问题

网友:
还有它的两条内存插槽都试过。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2012-10-26):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主板是 ga-ma770-us3。你解决了吗?

网友:
用别的软件测试一下先啦,如果一样就说明是内存或主板有问题了,否则就是软件有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