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改模块砍段, 高手请来看一下!!

楼主(2008-02-03):
WD可以改模块砍段, 我想这是最快的做法, 只是写的不详细, 有高手可以说说如何操作吗, 用SF时间太久了, 谢谢
***

wd关头-关段操作
西部数据关磁头的方法:
27系列的ROM片芯应该用PC3000读出ROM内容,然后换上2829系列的BIOS用PC3000写入备份的ROM。然后选择ROM里的更改磁头MAP  400EB的盘使用的是0和1然后写入FLASH 再写入档再加载ROM就可以断电加电后磁头数为1但是LBA还是40G的
在缺陷表defect list中kill掉相应磁头的缺陷, 然后打开structor结构中的选项, 读取全部的内容   参数,如果有缺陷, 请先修正这部分缺陷。然后删除想要砍掉的头的固件模块, 最后再重新写一遍   fw(只写一个头)就可以了。

WD关段
首先在缺陷表的选项中查看缺陷比较多而且较集中的段,在获得这些信息以后我们打开01 号模块的段位表确保01 号模块是完好的,把这个段位值里面的SPT值修改成0就可以了,但是做完以后一定要重新写入FW 程序和遗漏的模块修改SPT的原则最好以双数出现, 例如3段坏了我们就把1 2 3 4 段全部修改成0 或者是3 4 段修改成0, 最好是从1开始,否则成功率受一定影响,对于固件全好的硬盘可以把自己备份的出来的好的固件自己写回去,这样反而更好2 有些硬盘负磁道有缺陷会直接影响屏蔽段的效果,我们可以先做SA区的测试同时把这些缺陷标记到FW 中接着引导一个全好的模块集进入硬盘重写全部硬盘的FW固件重写全部的I/O 硬盘固件接着安周技巧1的方法进行屏蔽段的操作就可以了,但是请千万确保使用的固件是好的,因为一旦写错了硬盘很可能就报废了

网友:
这些帖好眼熟~~楼上的老发~~别人发过的帖~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16和32的砍法不一样
16的是改01#
不过LZ所说的那方法是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何谓16何谓32, 文章我也是看来的, 那到底如何砍段? 请高手示下,感激不尽

网友:
请问何谓16何谓32, 文章我也是看来的, 那到底如何砍段? 请高手示下,感激不尽

网友:
不是想抛砖引玉呀, 是新手太多不懂, 怎么会知道文章是真的假的, 帮帮忙, 请高手指导一下, 一个WD80G盘卡住没法修, 痛苦阿....
我也知道可以用SF, 但只有ISA PC3000, 没SF可用阿, 只剩下改模块砍段一条路, 只用3K加G肯定会爆表, 请求高手 高手 高高手 指点一条明路, 跪谢Orz…..先

网友:
对WD盘关段感兴趣的朋友.请你加我的QQ,我们探讨一下.多谢.

网友:
我的QQ:646069485,请加我吧多谢.

网友(2008-03-28):
哪个高手能详细写个WD砍段的详细教程就最好了

网友:
只用写一个头,不是吧,应该要写两份COPY才行的,楼主可以试一下,反正我以前按八喜的方法试过,失败

网友:
高手追求的是完美,跑fs还说慢,我还不会跑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