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液晶显示器接信号白屏

楼主(2008-02-03):
联想LXM-WL19AH液晶显示器,接信号白屏,不接信号:黑屏绿灯闪,无红灯显示.
不接信号时,断开屏线,指示灯正常,显示无信号,红灯,白屏。接上信号,指示灯就不正常了,绿灯闪。黑屏。

故障原因:电源负载能力差,是电源输出滤波电容性能不良造成。更换其电容后故障排除。

网友:
有一款联想(由飞利普代工的)15液晶  也出现这样的毛病。
开机就是指示灯不停地闪 开机量电压发现电压也在变化
当电源断开负载后  电压都正常  以为是负载有问题呢  后来发现不接屏线,只接驱动板  电压正常了  开关机也正常
后来 换了电源的电容  就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