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管烧

楼主(2008-02-03):
我的一台SONY的保险管老是烧掉,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
电源部份还有短路,整流管,开关管,电源IC可能性最大,不排除别的地方还有短路,慢慢查,查不出来上一个保险烧一个.

网友:
我晕.肯定是你的电源部分有问题嘛.至于是那些元件的问题.这就需要你用表去测量了.不要没有检修就提出一些太笼统的问题.

网友:
楼主 你要是这样来问的话   我看你还是送修吧   就不要自己修了  你越修可能问题越大

网友:
电源严重短路,一般都是300V有关的电路。。。估计LZ是没有什么维修知识,问问题也问得很笼统,描述问题也很模糊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我强烈支持。看来是没有一点维修基础知识

网友:
是换上一个烧一个还是用一段时间再烧哦?
保险烧完啥样,全黑还是刚断,保险规格对吗?是延时保险吗? 插座接触好吗?

网友A:
假如电源部分什么都不烧  只烧保险管的话  应该是消磁电阻坏了

网友:
在保险管处串入一个60W的灯泡,可以开机检查,如果灯泡常亮,肯定是有短路,仔细检查整流\滤波\开关管等电路.这种方法不如易扩大故障范围,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电源部分什么都不烧  只烧保险管的话  应该是消磁电阻坏了

拨了消磁线圈就知道了呀

网友:
哎。。。一次电源就那么点电路,不费劲啊!  估计你只要仔细用目光观察都应该可以找到故障点    无非 桥、主滤波电容、消磁电阻、反浪涌着部分的器件问题

网友:
SONY的显示器难修啊,哪怕只是300V电容坏了,也说不准,面对陌生的芯片、元件。

网友:
先把基础打好了再修吧,不然会越修越坏的

网友(2008-03-16):
学习了,今天我检查了一台是也是整流桥的问题,负极右侧第二脚正反向电阻值都为0

网友:
你把楼上各个帖子都理解了,显示器故障也就好查了。

网友:
对。17楼说的不错。
CRT显示器专区你多去转转。多看看。
对你有好多启发和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