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大家一个奇怪的内存问题!

楼主(2008-02-03):
DDR266 256M,镁光打磨成HY的,不是挑板条,有三根都是一样的,其中一个完好,所有的主板都可以用!两个点不亮,SIS和VIA的板子也都点不亮。但用DDR测试卡检测无坏颗粒,三个内存在865的主板上都可以用,用RST测试没有任何问题,进系统使用稳定,SPD刷过了,金手指擦的干净。找不出来问题,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补位条??发个图来SEE SEE???

网友:
我传了图片上去,能看到不?
打磨后的颗粒是HY5DU56822T-H,单面
是不是补位条啊?
用诊断卡测试没有坏的颗粒,用RST测试也没有任何坏的地方,865进系统后也很稳定,应该说明内存颗粒没有问题的!是不是PCB出现问题,还是别的地方的问题?请教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