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机转但是不主机不起动

楼主(2008-02-03):
我是修电视和显示器的,近来朋友让我维修个住板我知道如何下手。请指导,谢谢!!!接通电源开机CPU风扇在转动,但是主机不起动,风扇转能说明CPU工作吗?

网友:
是不能说明的,至少的测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用一个数码卡插到PCI槽中,去借一个CPU脚座,或去买一个也行。哦 你的是什么CPU ,不同CPU要用不同的CPU脚座,如里是AMD系列的还要外加一个R102电阻。你可以叫别人帮你做一个。
这些都 有了,你测CPU电压,内存电压,南北桥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你还要测一下它的时钟和复位是否正常?
如果都正常的,你就可以试着更换内存条和CPU。
这样如果还不行那你只好给别的高手看看了。

网友:
你既然知道---“-近来朋友让我维修个住板我知道如何下手”,那就没必要问了。

网友:
我不知道如何下手,斑主对不起我错了,我向你道歉.

网友:
楼主的提问才真的是让我等不知道如何下手,连最基本的检测报告都没有,哪个能回答你?
至少基本的电压数据、诊断卡跑码数据,楼主这样的提问就好象是一个客人拿个主板往你桌子上一丢,然后说,我的主板风扇能转主机没反映,你告诉我哪里的问题,我自己去修,如果楼主不知道怎么测试那些基本数据的话,新手区欢迎里去潜水

网友:
你那求助估计不足80个字,可你看看连你的标题在内,到底有多少语句错误。真诚的希望这里的每一位对自己负责,对大家负责,这样才好得到别人的热心解答帮助。你说是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