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坏会出现继电器吸合声吗?

楼主(2008-02-03):
高压包坏会出现继电器吸合声吗?如果不是,那会是哪些问题呢,有的会说在主电源或二次电源或者保护了,这个。。。有点太笼统了,希望不吝赐教。
[
]
电源

网友:
电源保护现象,次级短路出现过流。

网友:
高压包短路了不就会出现继电器吸合声.出现继电器吸合声的原因就有点多了.一般都是由于电源次级有短路或者严重过载引起电源间隙性保护故障.当然也包括微处理器的保护动作.比如没有检测到行脉冲等.

网友:
不同的机,结果不同,有的会响,有的不会 。。

网友:
继电器线圈是由电源供电的 它是由MCU控制的 高压包坏 可以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本来你这个问题问得就很笼统,,,包坏了也可能会引起继电器跳的,但是继电器跳有很多种原因都会,,还有,包坏了不一定就会引起继电器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