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开机就不断重启,十次左右就正常了.

楼主(2008-02-03):
   最近接一台机, 815主板,1.3Gcpu,每天早上开机就不断重启,十次左右就正常了,一切都没问题,主板测试点都正常,内存,CPU,硬盘都试了,正常,门电路芯片也换了,还是这个样.求教?

对你的求助大家给予了长达两页的热心回复,不知道你那板的故障是否已经排除,请你给大家个回音,谢谢。

网友:
是不是室温问题,我有一块主板就是这种问题遇冷就重起死机,最后得出结果南桥坏了

网友:
不知是在什么地方重起,多久重起。重起故障修得比较多的是在CPU供电电路中。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板也是这样!是不是关于天气冷而引起的。呵呵

网友:
我的朋友有一台电脑也有这个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是吧,那重启动的时候你马上量内存供电,看看有没跳变

网友:
有没有虚焊的地方?特别是大电流供电的地方.

网友:
如果只是天气冷才出现这个情况,那看看是不是静电引起的,我有一台故障机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
不妨换个电源试试!也许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你应该查一下是不是那里虚焊啦,再一个检查一下电容有没有漏电 鼓包 漏液,或者是开机复位电路里有老化的元件.

网友:
把供电部分的电容全换了啊
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有时候看电容什么问题也没有,也不鼓包 漏液,但用时间太长,性能差,换之。

网友:
好像供电电路中有滤波电容失容,看看机箱里的大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最好再刷一下BIOS.再把板洗洗. :D

网友:
应该是电容有问题,换一下试试…………………………………………………………………………

网友:
有个问题。。请问LZBIOS设置正确没有。。
可以先清除一下CMOS。。
然后就可以考虑换周边电容了。。
我是新手呵呵

网友:
:lol :lol :lol 估计是电容问题

网友:
把供电部分的电容全换了啊
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有这可能

网友:
应该是电容有问题,学习中.............

网友:
我也有块主板是这样的问题不过最多只需从起一到两次就正常了呵呵

我也有块主板是这样的问题不过最多只需从起一到两次就正常了呵呵也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上面说的电容有问题呵呵请指教呵呵

网友:
换质量好的电源,换质量好的新主板电容。

网友:
请把供电部分的电容全换了,兴许能解决问题

网友:
肯定是硬件的问题,软件问题很小,很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不妨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负责认的给你说。。换电容

网友:
应该是供电电路中有滤波电容失容!遇到过!

网友:
查查电源。有碰过由于ATX电源内部电容鼓包引起类似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上的电解电容容量不稳定了,或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吧,如果不是电源就是硬盘因为温度低而不启动

网友:
可能有虚焊 ,要仔细检查,特别是比较发热的地方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和指导,上面提到的方法我也试过几种,没什么作用.反正重启几次后就能用了.刚好客户又是我一个朋友,凑合能用就行了.这台机最后我也没动手,他最近告诉我说现在又启动正常了.怪事?怀疑是不是和温度有关?是不是主板上元件老化了?(这台机现在正常工作)???

网友:
我觉得要么是电源 要么是主板cpu供电电容坏了!!!

网友:
打扫灰尘接触不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