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fx5900xt 128m显卡小花修复过程

楼主(2008-02-03):
前一段时间收了片修过的xfx 5900xt 128m显卡,该卡部分滤波电解被拆掉,补上电解用表测试无短路后上机测试。开机发现轻微花屏,进xp系统滚动条后黑屏死机按f8也进不了安全模式。进dos加载mats476进行测试结果大致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A[63:32]              0
FBB[31: 0]               0
FBB[63:32]               0
FBC[31: 0]               0
FBC[63:32]          xxxxxxx    (具体忘记了)
FBD[31: 0]               0
FBD[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48 ----- C55 (大概是这个范围)
出现上面的结果大概可以判断有一片显存有问题,由于显卡是256位宽的用了8片mbga显存具体是哪一片不太好判断。观察显存线路发现核心地址数据线是直接连接显存(一般显卡都是通过排阻连接的),显卡背面显存部分都有上拉排阻。这类显卡可以用焊锡短接显存端排阻任意两脚判断显存与mats4.76测试对应的关系。分别短接每块显存排阻8次测得相对应的关系:

U8损坏,先试着加焊显存后搞定。上机进系统正常。

网友:
描述的过程非常详细,谢谢分享,这种虚焊的卡子有很多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显卡背面显存部分都有上拉排阻---这块卡是不是短路上拉排阻测试的呀

网友:
s收到。可可。谢谢提供资料。 :D :D :D

网友:
mBGA的容易虚焊吧,但是mBGA的显存你怎么加热的?
从板子下面加热?
我有块卡正反都有,很担心从正面加热会弄坏显存

网友:
可以用高温胶纸贴住好的显存,在有问题的显存上用风枪加热,锡珠化了就停止加热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经验啊 mats476 万一显卡启动不了那用什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是正面加热的,用的是8205风枪头是标配,加点注焊剂风速4-5,温度320左右,距离1厘米以内,加热到可以轻微推动为止。显存加焊其实速度是很快的毕竟面积很小。

网友:
果然不错!!不用换IC就搞好了..我也用过mats476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正面加热的,用的是8205风枪头是标配,加点注焊剂风速4-5,温度320左右,距离1厘米以内,加热到可以轻微推动为止。显存加焊其实速度是很快的毕竟面积很小。

=================
  我有一片FX5700 開機花屏
大概是我技術太爛了~~用~用高温胶纸贴住好的显存,在有问题的显存上用风枪加热~結果開機~我的FX5700~燒掉了!~一個電源IC爆掉

完全不顯示了!~~

我的~风枪~是1~6段!~我調到4 (沒法控制风速)~我大概~0.5cm~吹 1 min

請問我的問題是出在哪邊?

网友:
应该是吹的时间太长了,锡球短路了把。加助焊剂了吗?我第一次吹gpu没加把花屏的5900搞不亮了,后来测试金手指ad线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ts应该只能测试点的亮能进dos的显卡。

网友:
经验啊 学习了 每天就去试验下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温度问题应该不大,只要别太过份的高,应该工厂焊接的时候也是直接上面加温上去的,温度逐渐加上去,吹得可以推动了就认为是正好,一定要很轻的推,能看到轻微动了,就是球已近溶化了。sai ke的852D+我用380度才能把球溶化。

网友:
有铅工艺的用320度左右,无铅工艺的用380度左右,距离1CM,时间:<1.5MIN.以轻轻推动MBGA就OK,大力了就短路了.

网友:
内存颗粒的排序比较麻烦,有没有个固定的模式?

网友:
很好 提供的经验非常的值得学习  学习了

网友:
NF的卡多不啊 我的就是这中现象了 去下个你说的mats476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