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5S故障

楼主(2008-02-03):
一台飞利浦105S显示器,水平方向只能调大不能缩小,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是数控的,按下<>后,再按+(即放大)可以,按-号缩小怎么都不起作用,但安了上,下或左,右调节的键后,再按+或-均可调节.所以我现在进系统后屏幕左右的东西都看不到,感觉就像是屏幕拉宽了,左右两边的东西跑出屏幕外边去了,郁闷的很,现在只好把整个屏幕向右移点,好让开始菜单显示出来.想自己动手下开修哈,不知道从哪点开始检查,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太宽了  变小不太明显你没有发现呀   一般能变大就能变小的

如果是行宽管坏了  一般是不能变化行幅的呀

网友:
能大不能小了。。。。应该是你--这个按键不行了。

网友:
但是我调节其它的时候,鍵可以用的。没問題。不知道是啥子有問題

网友:
行副管不稳定也会这样的  122换一个试下

网友:
我用的是105G,有时按这个键出那个键的功能,有时还好,不影响用
我想你的是不是有的键漏电啊

网友:
看下电容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