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用RST的快进来!

楼主(2008-02-03):
小弟的内存是128M单面4芯片SDR!出错如下:

第一次测试:
1-16M................ .......................
16-32M............... ..............第8区:出现一个B
32-48M............... .......................
48-64M............... ............第8区:出现89ABCDEF
64-80M............... .......................
80-96M............... .......................
96-112M.............. .......................
112-128M............. .......................
第二次测试:
1-16M................ .......................
16-32M............... ............第8区:出现89ABCDEF
32-48M............... .......................
48-64M............... ............第8区:出现89ABCDEF
64-80M............... .......................
80-96M............... .......................
96-112M.............. .......................
112-128M............. .......................
第三次测试:
1-16M................ .......................
16-32M............... ..............第8区:出现一个B
32-48M............... .......................
48-64M............... .......................
64-80M............... .......................
80-96M............... .......................
96-112M.............. .......................
112-128M............. .......................
每一次测都不同
是不是第一个芯片坏了呢?请高手们小弟看一下!

网友:
第四颗芯片坏了.........................

网友:
跟据什么来判断呢!有一个归则吧?说一下判断归则?

网友:
你放心吧.我修内存都修了三.四年.肯定是第四颗.
论坛上好象有RST的说明书.

网友:
跟他们的说明不一样呀!他们所说的是8对1我也是整了头都大了?我不想修只想把好的蕊拆下来等以后用!

网友:
怎么没得人帮我了呢!到低是不是第一颗芯片坏了呢?

网友:
大侠们帮小弟看一下拉!到低是哪颗坏掉了!

网友:
rts可以不刻录进光盘,直接运行吗?

就是说放在启动盘里面运行?

网友:
不可以!要做到软件,或刻进光盘!以相应的方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