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内存对地阻值是多少啊? 还有上CPU后对地阻值是 ...
我想知道内存对地阻值是多少啊? 还有上CPU后对地阻值是多少呢?

楼主(2008-02-03):
我想知道内存对地阻值是多少啊? 还有上CPU后对地阻值是多少呢?
cpu

网友:
你有没有自己动手测过啊,不同型号的板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
没注意过 一般好象内存的在300左右吧 CPU在6到30多点不等 不同板子阻值不等 请问楼主要做什么? 只要拿好板亮一下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没错,不同型号的板子是有点不同,但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