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B563B-EA白屏(已经修复)

楼主(2008-02-03):
该机开机白屏,使用外置电源,5V、12V正常,屏的型号是LM151X4,按面板的开关可以正常开关机,现在没有维修思路,希望各位兄弟帮帮忙!谢谢!
今天(3月9日)将邮购来的通用板试了一下,显示正常,现在确认是原机的驱动板有问题。十分感谢各位热心帮助过我的兄弟、姐妹!
[
]

网友:
是用手机拍的,请大伙凑合着看!有劳大家了!

网友:
白屏说明高压板部分没有问题,在屏线没有问题的情况,你可以考虑是不是主空芯片是不是脱焊,还有就是屏线接口看看

网友:
驱动板的主芯片已经焊过了,屏线接口没有虚焊,故障没有排除,请大伙再帮看看咯,谢谢!!

网友:
白屏的问题一般是屏供电的问题
1.看屏供电保险。
2看屏供电场效应。

网友:
屏供电的保险没有问题,3.3V正常哦!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我想知道屏的保险在哪个部位?呵呵再查查吧

网友:
我今天也碰见一台白屏的,可能也是是屏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
查下主控板的主芯片及屏线接口和屏线,在就是屏电源保险或屏了,,,,,

网友(2008-03-26):
你好楼主!我的和你 的一样的型号,请问买的通用板多少钱,我的有点拉丝

网友:
我的QQ291359596,请联系我,谢谢

网友(2008-06-30):
白屏一般是屏有问题,看屏供电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