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6E030L1 超多坏道有点严重

楼主(2008-02-04):
用MHDD扫描 有红绿 块,还有 A W X 这些,不知道怎么修了,PC3000逻辑扫描只能加的进那些简单的,A 这些都加不进,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啊?
FW测试通过
SA写测通过
固件应该没问题吧。
还有用 SF 能不能行?

大家有没什么办法,别吝啬呀,教下小弟,怎么搞掉那些坏道,就算少容量也没关系啊

网友:
建议开自校准,如果成功,盘会比较稳定.

网友:
开SF.否者没救了.....................

网友:
你这个盘估计是被人家修过的

再自检一边,看能不能修好好

网友:
6E030L1   这个盘本来就是做过SF的 看如果是双层标的话 就写40G的固件 在做

网友:
写回40G的固件,做出来能得到30G的好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学硬盘一定要理解硬盘的工作方式和原理
只学些经验的话想以后提高会很难的
维修都是一个样的,懂原理知道工作方式修起来很容易
经验只是平时积累的

分析的相当透彻,学习了

网友:
不错SF是最好的选择,不过我看你这个盘可能是开过SF的,否则怎么会显示6E030L1呢?是不是SF没有过?进C区做S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