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北桥虚焊吗?

楼主(2008-02-04):
测Vcore主供电正常,时钟,复位为0V,上478测试灯,十几个A,D灯,Blcok1,reset,powgd不亮,按几下北桥后现象不变,又按几下后,剩A31,A7,bclk1,reset,powgd 不亮,U座是穿过针,已加焊过,给个修法?

网友:
很有可能NB虚焊

网友:
NB反面有很多贴片电容,不好用风枪加焊,怎么办呢?

网友:
用发热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内存AD阻值和AGP  AD阻值以及478假负载上的AD值都正常,我想NB不会虚焊了,怎么修呀!

网友:
打内存AD阻值和AGP  AD阻值以及478假负载上的AD值都正常,但是并不能代表所有信号都有焊接好,应该是NB虚焊。

网友:
478灯座上不亮的灯,所打的阻值跟亮的灯的阻值一样大小,但为什么电压为0V呢?是不是北桥虚焊造成的,如是,是先修时钟,还是先修虚焊了,(顺问一下:什么是发热砖)

网友:
请问下北桥可用风枪加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