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时,电源发出很大声音,怎么办?

楼主(2008-02-04):
我用过两个金河田的电源,都是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电源 里发出很大响声,会持续3-4分钟左右,

在这期间电脑仍然完全可以正常启动。

我一开机一般情况下,都会持续10个小时以上,有时会有30多个小时。

我有一个光驱,软驱,两个硬盘,显卡是集成的,电源功率是300W,我试着开机时只接一个主硬盘,

但问题依然存在。

我有查一些资料,说是电源里灰尘太多,我给电源清理后,响声还有。有人说应该给电源换个风扇,

真得是这样的吗?

响声太大,听得我心惊胆颤,但又不影响使用,到底该怎么办呢?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的提供一些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风扇加点油啊先生,修电脑的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用电脑的都知道!!!

网友:
张老师您好,我是刚刚接触这个领域,虽然用电脑有七、八年了,惭愧!

怎么给风扇加油呢,在风扇的哪个地方加呢?

网友:
风扇取出来找贴纸,揭开贴纸有的还有个橡皮塞,取出来就可以加,不要加多,不要加到孔外否则贴纸不能用了。不动手永远不会知道!

网友:
就是去买个新的风扇也不值几个钱。加油也不是万能的,轴会磨损,每个东西都有他的寿命。

网友:
张先生真是有耐心的人,值的学习

网友:
谢谢指点,我会多加练习,多积累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
1.风扇~如果是油封的!~则必须将整个风扇分解~将轴承~内外多清干净!
在上油~润滑!~通常就跟新的一样~可以用很久!

2.风扇~如果是滚珠封装(一般有 ball 的英文就是!~使用 有一定的寿命)~上油的效果维持不了多久!~这类型的风扇有问题通常是买个新的来更换!~

3.另外有些比较特殊的风扇!~是完全封死的!~你贴纸打开~也找不到孔~可以让你灌油!~

网友:
还是换一个风扇吧   加油只是暂时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