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笔记本电池不能用,怎么回事?

楼主(2008-02-04):
三星R50笔记本,修了个耳机插口,为什么电池不能用了,BIOS里面有没有可以调整得地方?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以前是好用的 修完耳机口后就不好用了?要是的话应该是安装问题吧  不会跟BIOS有关系的  仔细检查 有没有绝缘不好的地方  真的没发现就单板子加电池 还不好用就要修电池供电线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