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08-02-04):
一台爱国者770FT关机后就无显示过很长时间后又可以显示
不显示的时候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
估计是电源启动电路问题,指示灯不亮说明连待机电源都无.

网友:
电源部分问题.爱国者电源部分容易坏反馈电位器.

网友:
估计是电源启动电路问题,指示灯不亮说明连待机电源都无!应该是开关电源电路有虚焊

网友:
指示灯都不亮  那只能是电源故障了  可能是电容的原因呢

网友:
检查电源部分,应该测量有关电压报上来,分析才有根据。

网友:
给你个电源部分图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