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P4E V2.1主板清除CMOS后就不能上电

楼主(2008-02-04):
客户的电容说很多鼓起 装不进系统  本人就上门换电容  我想最好是清个CMOS比较稳当 后来就不能上电了 客户今天就要 救命啊!!!

网友:
清了CMOS后跳线有没有跳回来?

网友:
拔下主板电源接口重插一下试一试

拔下主板电源接口重插一下试一试
拔下主板电源接口重插一下试一试

网友:
先换电容再说, 换完后还不上电, 查CMOS相关电路, 板上相关帖很多.找一到吧.

网友:
呵呵~恐怕是南桥空焊了吧  ~~~~~~~~~~~

网友:
你说的电容换了吗?如果换了清除COMS的时间长一点一试